STM32 晶振引脚接了晶振,但是又想用内部晶振,这两个引...

楼主(2018-06-30):
STM32103F因为硬件升级原因,新的硬件没有外部晶振了,老的硬件还有外部晶振。
软件上统一升级到使用内部晶振。
这样老的设备的外部晶振虽然还接着,但是不用它。软件上,这两根晶振的引脚状态怎么最合适?推挽输出0,还是OD输出1?主要是考虑,不用的外部晶振引脚怎么设置,晶振对STM32干扰最小。
请指教。

网友A:
软件上直接设置用内部晶振,把外部时钟关闭就可以,引脚不用设置吧

楼主:
外部晶振还在震荡,对这两个脚会有干扰输入吧,把这两个引脚设置一下状态减小一点干扰,关键是不知道端口设置成什么状态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