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LC与晶体管振荡电路设计

楼主(2018-06-30):
LC与晶体管振荡电路的输出是发射机的载波信号源,要求它的振荡十分稳定。一般使用晶振电路,其中Q值可达数万,其频率稳定度可达10-5~10-6。电路如图5-1所示。在图1-1中,晶振JT和C1、C2、C3、VT1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振荡频率为3.579MHz。电路中的R1、R2、R3决定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其中R1可以调整。在对静态工作点设置时,先设定集电极电流ICQ,一般ICQ取0.5~4mA,ICQ太大会引起输出波形失真,产生高次谐波。设晶体管β=60,ICQ=2mA,UEQ=(1/2~1/3)Ucc,则可算出R1,R2,R3。如按图1-1所示安装电路,在调试中UBQ=8.3 V,UEQ=7.7 V。

楼主:
调试晶体振荡器时,应先断开晶振,使振荡器不振荡,再用万用表测三极管的各级电压。UEQ应满足
UEQ/(R2+R3)≈ ICQ=2mA
若不满足,则可调整R1值。将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调试正确后,再接上晶振,测量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和输出电压的幅度。测量时要正确选择测试点,使仪器的输入阻抗远大于电路测试点的输出阻抗。在输出端还应接负载电阻RL,RL应与下一级电路的等效输入阻抗相等。若仪器的输入阻抗较高,则可选择A点测量;若仪器的输入阻抗较低,则应选择B点测量,这时耦合电容Co的取值约为2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