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买了假的SHT10

楼主(2018-06-30):
闲着没事用SHT10和STC15F2K16S2做了一个温湿度检测。可为什么我检测出来的永远都是那几个数字:23.9,26.4,29.0,31.4这几个数据,以为不准,还专门从网上买了两个温湿度计,精度0.1级,还是说我的代码有问题,你们有碰见这个情况吗?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

网友A:
没碰到过,直接使用的网上的例程来更改IO口使用的,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你试试用CRC,看看读取出来的和计算出来的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直接使用的网上的例程来更改IO口使用的,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你试试用CRC,看看读取出来的和计算 ...

带着CRC呢!不正确的数据直接就丢弃了!

网友B:
给探头加热或者降温温度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探头加热或者降温温度有变化吗?

有变化,但是升高或者降低都是2.5度为一级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变化,但是升高或者降低都是2.5度为一级的变化。

程序的时序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的时序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换过一个在STM32上用的好好的程序,还是老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换过一个在STM32上用的好好的程序,还是老样子。

STM32和 STC的运行速度不一样,很容易产生时序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和 STC的运行速度不一样,很容易产生时序差别

延时函数用的不一样,所以延时上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