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只能自己听到的助听器

楼主(2018-07-01):
目前市面上的助听器都是听别人的,如何做一个助听器听自己的声音的?

网友A:
好像是自带的;

网友B:
这个问题,目的何在,自己说话还用自己听吗?

网友C:
用骨传导

网友D:
这样的助听器没有意义。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主要靠骨传导,显然,骨传导回路不可能消失,如消失,就算人还能活着,但讲话意不可能。由此可见,如果听不见骨传导而来的自己的声音,显然常规音频放大式的助听器都毫无意义了。

网友D:
也就是说,能通过骨传导听到自己的声音,无需助听器,非要用,普通助听器也一样可用,对着MIC讲话,耳机里就是自己的声音。不能通过骨传导听到自己的声音,显然,常规助听器也无用。

网友E(2019-01-03):
侧音功能 一般的通话 工具都有这选项的

网友F:
耳神经直连。。。。

网友G:
只要你有耳膜,自己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如果你没有耳膜,那什么助听器都听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