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请教无线充问题

楼主(2018-07-01):
请问大神们  我能不能改变频率  把天线做的很长很长  大概几十米的样子  加快充电速率呢

网友A:
你指线圈绕很多匝,还是将线圈的距离和PCB板的距离通过导体拉到几十米的距离?

楼主:
线圈的距离和PCB板的距离通过导体拉到几十米的距离   我是指这个

网友B:
我总是从密度方面理解 因该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