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转换CI有没有16位,四通道差分增益选择输出+-5V,+-10输出的

楼主(2018-07-01):
DAC转换CI有没有16位,四通道差分增益选择输出+-5V,+-10输出的,速度没有特别的要求,价格要便宜点,市场上常用的,找了AD,TI发现没有合适的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要选择16位输出的差分DAC,输出范围是-5V--+5V,-10V--+10V,这个样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要选择16位输出的差分DAC,输出范围是-5V--+5V,-10V--+10V,这个样子的吧。 ...

是的,增益可选

网友B:
可以联系凌力尔特的代理商,让他们帮忙找找,和ADI合并了,这种器件应该有

网友C:
有肯定有,就是比较贵

楼主:
12位的单通道输出0-10V的也可以,价格不要太贵,容易买到的

网友D:
你用两个8位的DAC可以搭出任意位的DAC而且还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两个8位的DAC可以搭出任意位的DAC而且还可调!

这个方案有例子没有,以前没有想过

网友E:
用两个或者三个8位的DAC可以组成高位的DAC,我之前用过8位的cypress的DAC(MCU内DAC)组合成高位的DAC,而且官方网站还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