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怎样在数组里操作引脚?

楼主(2018-07-01):
以前用stm8的时候,引脚可以定义在数组里,新唐的有没有办法实现类似的操作?

比如原来能放到数组里,使用的时候,
for (i=0;i<8;i++)
    GPIOx[i] = 1;

现在要
if (i1=1)
    GPIOx1 = 1;
else if (i2=1)
    GPIOx2 = 1;
else if (i3=1)
    GPIOx3 = 1;
......

我想把引脚定义在数组里
sbit GPIOx[4] = {P0^0,P0^1,P0^2,P0^3};

或放到struct里
typedef struct
{
    sbit GPIOx = P0^0;
} STRABC;

可是都报错

网友A:
你可也在STM8的工程里定位一下,看看那个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都是地址,就可以用变量实现偏移。

网友B:
没办法这么搞。51核的端口不能用寄存器间接寻址访问

网友C:
内核不同,应该不行

网友D:
没见过这个用法在51内核单片机上的应用。

网友E:
不行,51的SFR只能直接访问,可以调用API实现,API内部还是直接寻址

网友F:
数组操作方便性本质是间接寻址,通过指针实现访问,代码短,效率高。
51内核,位操作单元均只能直接访问,因此,想通过数组方式实现有点本末倒置,代码只能越来越复杂。至于针对终极输出代码目标,那些基本上重复的端口操作指令,多复制粘贴几次稍微修改一下有多难呢?

网友D:
一个项目用到的引脚这种操作的也不多,直接操作就行了。

网友D:
GPIOx[i] = 1;
你这样搞,还不如直接GPIOx=0xAA;这种操作快呢。

网友G:
想用for循环有个方法,用数组嘛,然后逻辑赋值。

网友H:
应该不可以通过变量操作端口。

网友H:
如果你觉得程序里写麻烦,你可以通过宏来操作,通过预编译使用循环,帮你实现这个。但是处理后的本质还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