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交流]
基于纳瓦特MCU+步进电机驱动模块

楼主:
      NV32F100开发板驱动的步进电机型号为28BYJ-48,由于其工作电流相对较大,故需要配相应的驱动芯片,这里选用的芯片为ULN2003,整体电路如图所示。

1.驱动芯片ULN2003
ULN2003驱动芯片由7组达林顿电路构成,其中的每一组达林顿电路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在5V 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 和CMOS 电路直接相连,可以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
ULN2003 工作电压高,工作电流大,灌电流可达500mA,并且能够在关态时承受50V 的电压,输出还可以在高负载电流并行运行。

2. 4相5线制步进电机
    28BYJ-48是4相5线制减速步进电机,它共有5条引线,其中VCC接电机的中心抽头线(一般为红色),其它4条接电机的A,B,C,D相。该电机的直径为28mm,电压:5V,步进角度:5.625 x 1/64,减速比:1/64。

3.步进电机控制
为使开发板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其相应引脚的定义如下:
A -- PH1
B -- PH0
C -- PE0
D -- PE1
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如下: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start.h"
#include "adc.h"

#define MAH           GPIO_PinSet(GPIO_PTH1);
#define MAL            GPIO_PinClear(GPIO_PTH1);
#define MBH             GPIO_PinSet(GPIO_PTH0);
#define MBL            GPIO_PinClear(GPIO_PTH0);
#define MCH        GPIO_PinSet(GPIO_PTE0);
#define MCL              GPIO_PinClear(GPIO_PTE0);
#define MDH        GPIO_PinSet(GPIO_PTE1);
#define MDL               GPIO_PinClear(GPIO_PTE1);

long int delay_1us(void)
{
        long int count=2;
        while(count--);
        return 0;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
  uint16_t n,m;
        n=nms;
        while(n)
        {
        for(m=0;m<1000;m++) delay_1us();
        n--;
        }
}

int main (void)
{
    uint16_t X,Y;
    sysinit();
    cpu_identify();
    //步进电机控制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1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H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H1_MASK, GPIO_PinOutput);
    //正转2周
    MAL;
    MBL;
    MCL;
    MDL;
    for(X=0;X<192;X++)
    {
      for(Y=0;Y<8;Y++)
      {
         MDL;
         MAH; //A
         delay_ms(1);
         MBH; //AB
         delay_ms(1);
         MAL; //B
         delay_ms(1);
         MCH; //BC
         delay_ms(1);
         MBL; //C
         delay_ms(1);
         MDH; //CD
         delay_ms(1);
         MCL; //D
         delay_ms(1);
         MAH; //DA
         delay_ms(1);
       }
    }
    delay_ms(100);
    //反转2周
    for(X=0;X<192;X++)
    {
      for(Y=0;Y<8;Y++)
      {
         MDH;
         MAH; //A
         delay_ms(1);
         MAL; //AB
         delay_ms(1);
         MCH; //B
         delay_ms(1);
         MDL; //BC
         delay_ms(1);
         MBH; //C
         delay_ms(1);
         MCL; //CD
         delay_ms(1);
         MAH; //D
         delay_ms(1);
         MBL; //DA
         delay_ms(1);
       }
    }
    while(1);
}
若利用板上的K1K2调用正反转程序,则可控制电机的双线运转。

网友A(2018-07-02):
OB38S003  推荐选择 QQ:1529637660

网友B:
请问楼主您这个需要的功率是多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您这个需要的功率是多大的啊

据说每项的驱动电流是25mA,电压是5V。

网友B:
那驱动绝对够用了

楼主:
是的没问题。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想要电机回归原始位置 其pwm如何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想要电机回归原始位置 其pwm如何控制呢

由于步进电机是靠脉冲行进的,故起始位置就是原始位置,要想回归原始位置,只好添加一个计数器的变量,对每次的步进情况进行跟踪,然后以一圈的步进数为模进行计算,再按计算值反向转动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步进电机是靠脉冲行进的,故起始位置就是原始位置,要想回归原始位置,只好添加一个计数器的变量,对 ...

但是实际上,很可能计数器稍微有点误差,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实际上,很可能计数器稍微有点误差,如何解决呢?

使用控制脉冲输出的值进行计数,这样就没有误差了,微小的偏差只会是步进电机的不同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