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不准问题 输出不是输入的5倍

楼主(2018-07-01):
运放差分输入0.12V,放大5倍后,输出竟然是0.62V,
电阻经过测量,没有误差,运放也是用的轨对轨运放。
请教大神,多出来的0.02V,怎么产生的?该怎么消除。

网友A:
楼主查一下参数表:是不是Vos=4mv?

网友B:
正如二楼所提示的,MCP6004的Vos常温最大是4.5mV,这里就是把Vos放大输出了,如果要求高,就只能选择Vos更小的运放了

网友C:
大神,有相关推荐的低失调的运放。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低成本

网友D:
输入加分压电阻

网友D:
vos是变化的,不能完全调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相关推荐的低失调的运放。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低成本

这个要看具体要求了

网友E:
国产大把RIRO的运放

网友F:
OP07的零飘好像都是uV级别的  一般应用应该够了

网友G:
反相放大,输入0.12V,输出会是0.62V?怎么看都不对啊,没有负电源,怎么工作?

网友H:
没负电源,怎么工作

网友I:
如果R1左端电压比R3左端电压高根本不可能输出0.62V,还有这个芯片手册上说供电电压最高到6V你用15V供电不怕坏吗。如果输出信号频率不高的话国产的低Vos的片子GS855X系列RS855X系列SGM855X系列应该能满足要求,但是如果存在“R1左端电压比R3左端电压高”的情况就要上双电源,既然上双电源了干脆用OP07算了。

网友J:
r2精度不够 换多圈可调试试

网友:
电阻精度,输入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算一算

网友K:
单电源运放最重要的要点虚地。靠电源电压和地存在着失调区域。你改为双电源或输入叠加直流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