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76E003可以做DMX512接收吗?波特率可以到250K吗?

楼主(2018-07-02):
请教大家,N76E003的串口波特率可以达到250K吗?用DMX512接收可以吗?
原来找了一个单片机波特率只能到115200,再上去不行了,只能重新选型.
如果N76E003可以我就用它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己算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1.官方手册仅提供以上波特率测量结果作为参考.
2.在16M未修改HIRC的情况下, 波特率大于38400误差已经比较明显.
3.修改HIRC, 在16.6M的情况下, 各波特率测量误差较小, 且基本一致.
4.根据以上猜想, 250K应该也是支持的, 只是较不常见或者高于115200的误差较大, 官方未提供参考数据,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C:
那么高,就不稳了。

网友D:
看楼主能承受多大的误码率

网友D:
不过你高于115200就不是标准了,这个你没法跟其他的通信的

网友E:
可以的,请参考附件。附件是uart 250k的代码

网友F:
也有想用这个做DMX512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