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F应用-侵入式USB协议分析仪

楼主(2018-07-02):
侵入式USB协议分析仪就是实现一个USB中间人,需要2路USB,一路接设备,一路接主机。USB中间人只是做数据的转发,并且,通过串口输出数据,实现USB协议分析仪。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中间人修改数据也是没问题的,可以通过plugin的方式。

如果对USB协议有绝对自信,可以看看代码,在vsf_open里的vsf/component/usb/class/host/usblyzer目录下。

这里就秀一些图片吧:

网友A:
在过苹果MFI认证的时候就用过这类似的设备,想看什么数据就看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过苹果MFI认证的时候就用过这类似的设备,想看什么数据就看什么数据 ...

苹果估计不会做这种低端的方案,估计是非侵入式的方案(FPGA+USB PHY)。
不过,USB本身就接口上,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即使不用硬件,电脑上也可以安装一个软件来截取数据(通过hook URB的调用)

网友B(2020-02-22):
不早了 各位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