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半桥电路

楼主(2018-07-02):
一个不对称半桥电路,母线电压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变压器初级、次级电压波形就变形厉害,出现啸叫,我怀疑是隔直电容的问题,因为随着母线电压的升高,隔直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就不再跟着母线电压的升高二升高。然后将隔直电容的容量增加后,问题并没有消除,请问各位,问题在哪里呢?

楼主:
不对称半桥

楼主:
就是HVDC在100V时系统是好的,HVDC从100V开始慢慢升高,升高到一定程度,变压器波形变差,开始啸叫。

楼主:
正常情况下,HVDC是交流220整流而来的,需要达到300V才行,现在,调节到250V左右,变压器就开始啸叫。

网友A(2018-08-15):
你这个前级不带PFC 稳压吗,
输入输出的规格是多 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