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比例运算电路这两个信号源的输入电阻怎么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0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差分运放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还是Ui1和Ui2的信号源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差分运放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还是Ui1和Ui2的信号源阻抗??? ...

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

说“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也不对。
应该说从Ui1和Ui2向右看去,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

Ui1向右看,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为R1。
Ui2向右看,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为R2+R3。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1向右看,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为R1。
Ui2向右看,运放电路的输入电阻为R2+R3。 ...

大概明白了,还想问问ui1看进去为什么是r1?因为叠加原理的时候ui1单独作用 ui2接地 此时ui1虚地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还想问问ui1看进去为什么是r1?因为叠加原理的时候ui1单独作用 ui2接地 此时ui1虚地的缘故? ...

此时ui1虚地的缘故?

是。
当然。
还有个隐含条件:运放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

网友C:
其实,LZ的图,差分输入,2个输入端子:
单端的输入阻抗分别是R1和R2+R3。
但是差分输入阻抗是R1+R2,你认为运放的2个端口是虚短,就好理解了。并非R1+R2+R3。

网友C(点评):
我也没有仔细考虑和根据电压电流算差分输入阻抗,只是凭yun'fang特性等效分析

网友C:
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1、2个单端的输入阻抗
2、差分输入的差模输入阻抗
3、差分输入的共模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