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看门狗

楼主(2018-07-02):
void Enable_WDT_Reset_Config(void)
{
          set_IAPEN;
    IAPAL = 0x04;
    IAPAH = 0x00;
    IAPFD = 0x0F;
    IAPCN = 0xE1;
    set_CFUEN;
    set_IAPGO;                                  //trigger IAP
                while((CHPCON&SET_BIT6)==SET_BIT6);          //check IAPFF (CHPCON.6)
    clr_CFUEN;
    clr_IAPEN;
}
void main (void)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50);                                        //toggle I/O to show MCU Reset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50);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5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50);

//----------------------------------------------------------------------------------------------
// WDT Init !!! ENABLE CONFIG WDT FIRST !!!
// Warning:
// Always check CONFIG WDT enable first, CONFIG not enable, SFR can't enable WDT reset
// Please call Enable_WDT_Reset_Config() function to enable CONFIG WDT reset
//----------------------------------------------------------------------------------------------

                Enable_WDT_Reset_Config();

          TA=0xAA;TA=0x55;WDCON=0x07;                                                //Setting WDT prescale
                set_WDCLR;                                                                                                    //Clear WDT timer
                while((WDCON|~SET_BIT6)==0xFF);                                //confirm WDT clear is ok before into power down mode
                EA = 1;
                set_WDTR;                                                                                                    //WDT run

    while(1)
                {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5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500);
                        clr_GPIO1;
                        Timer0_Delay1ms(5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500);
                        set_PD;
                }
}
自从烧了官方例程的看门狗复位程序后,烧其他的程序也会一直复位,改什么解决,  把 IAPFD = 0xFF,也没效果

网友A:
看看配置字,是不是没有改回来。

网友A:
N76E003具有几个硬件配置字节,设置这些配置位配置硬件选项,如安全位,系统时钟位等等。这些硬件配置位可通过编程器/烧录器或ICP、IAP来配置。有些特定的配置位定义的功能,也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位重新配置。因此,需要加载这些配置位到相应的寄存器位。这些加载发生在复位之后。软件复位会加载部分配置位至特殊功能寄存器相应的位,这些寄存器位也可以通过用户的软件控制及修改。其他复位将不改变这些寄存器位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配置字,是不是没有改回来。

IAPFD = 0xFF,这一句不是把CONFIG4配置成全1吗,但是没效果

楼主:
IAPFD = 0xFF,是这样吗,把CONFIG4配置成全1,但是没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PFD = 0xFF,是这样吗,把CONFIG4配置成全1,但是没效果

应该是没用的,config要烧录时选的

网友C:
试下KEIL配置WDT 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用的,config要烧录时选的

额,那为什么IAPFD=0x0F,就设置成功了,打开了看门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KEIL配置WDT disable

额,谢谢,我试试

网友D:
配置字是在烧录工具里设置的,或Keil的者烧录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字是在烧录工具里设置的,或Keil的者烧录选项里。

这个我知道,没有通过烧录工具和keil设置,直接是程序里通过IAP操作,IAPFD=0x0F,设置了CONFIG4,打开了看门狗,但是再改成IAPFD=0xFF,却关闭不了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解决了没,听说关闭只能通过烧录时候选择的配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没,听说关闭只能通过烧录时候选择的配置字

还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软件里关闭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IAPFD = 0xFF,是这样吗,把CONFIG4配置成全1,但是没效果

flash可以通过编程从1到0,但是不能反过来,只有擦除才能从0到1
比如原来数据是ff,你可以写55进去,得到的就是55,但是你继续写aa得到的会是00,可以看作是一个按位的或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ash可以通过编程从1到0,但是不能反过来,只有擦除才能从0到1
比如原来数据是ff,你可以写55进去,得到 ...

这位大侠分析的正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flash可以通过编程从1到0,但是不能反过来,只有擦除才能从0到1
比如原来数据是ff,你可以写55进去,得到 ...

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G:
我们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应该是keil里面的配置字被设置为了开启看门狗,即使选择了关闭,好像再次打开,选择项还是开启看门狗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G:
过程示例如下:
1、Keil设置为关闭看门狗,此时CONFIG4 =  0xFF;
2、程序修改CONFIG4 =  0x0F,此时CONFIG4 =  0x0F;
3、程序修改CONFIG4 =  0xFF,此时CONFIG4 =  0x0F;
4、擦除所有CONFIG,此时CONFIG4 =  0xFF;

所以,要想通过配置字关闭打开的看门狗后,只能使用擦除所有Config的方法,但此时所有config都恢复为缺省值,这样Config0/1/2就要提前备份,擦除完毕后,还需要重新写入各个配置字。修改其他配置字可能也需要类似的方法,我这只是实际实验的结果,不保证理论上完全正确。
如果能擦除指定地址的配置字,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lash可以通过编程从1到0,但是不能反过来,只有擦除才能从0到1
比如原来数据是ff,你可以写55进去,得到 ...

大侠说得非常正确,实时上确实这样,先写0x55,再写0xAA,得到的实际值就是0x00,只能擦除后,才能得到0xFF

网友H(2019-04-17):
就是ff-》5f 的原因

网友:
我这看门狗可以用:void WatchDog(void)//看门狗
{
        //设置WDT的分频 409.60ms
        set_WPS0;
        clr_WPS1;
        set_WPS2;

        set_WDTR;                                  //WDT运行
        set_WDCLR;                                                  //清除WDT时间
//        set_EWDT;                                                  //使能WDT中断
}

#define FEDWDT() set_WDCLR;//清除WDT时间
FEDWDT();//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