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 的工程移植到GD32Flash问题

楼主(2018-07-02):
最近使用STM32的工程来写GD32F103RCT6芯片Flash 写入总是写不进去,也按照别人的改法修改过,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参考GD库中的flash例程

网友B:
换一片芯片试试呢

网友C:
同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两颗芯片的FLASH的地址位分配的不一样呢?

网友D(2018-11-12):
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E:
那就看下行管寄存器的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