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想做一个48V/3A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8-07-02):
最近想做一个48V/3A的锂电池充电器,关于锂电池充电的,涓流,恒压,恒流三个过程控制不是很了解,有没有哪位大神做这方面的,求指教,最好有原理图,便于理解与学习,感激不尽!

网友A:
這個若用單片機做起來比較簡單, 若分立元件做起來也簡單,就是元件太多

网友B:
TI官网就有现成的设计可以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若用單片機做起來比較簡單, 若分立元件做起來也簡單,就是元件太多
...

我这边对成本控制比较低,简单的硬件方案即可,可以不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官网就有现成的设计可以抄

你是说使用TI的芯片吗?我查了好多资料,上面说目前大多数采用的都是KA3842+LM358,你说的TI官网的现成方案,可否提供一下链接,感激不尽!

网友C:
不用做平稳处理吗? 这么多节串?

网友D:
锂电池充电机,理论上很简单,你只需要做一个恒压限流电源就可以了,恒压部分,就是最高电压,限流就是恒流指标。比如16串  三元聚合物  那么需要的恒压值=4.2*16=67.2V
而限流值,你可以根据充电器功率和电池容量来确定,比如电池单元是20AH的,按照锂电池充电规范,最大充电电流=0.5C,也就是理论上你可以用10A的电流来对20AH的三元聚合物锂电充电,一般我们通常不会用最大,不过0.2C-0.3C还是要的,那么限流就等于4A-6A。
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号称锂电充电器的,只能叫假锂电,因为他的充电电流最多只有0.1C,或者稍晚多点,其实就是过去铅酸蓄电池充电机改装而成。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
最后解释一下充电终止:一般是这样几个条件
1、充电电流小于最大充电电流的1/10,就可以终止
2、到最大充电电压后,如果时间超过2个小时,也必须终止。
3、检测到保护板有断开,必须终止充电,
所有上面任何一个条件达到,充电器必须停止充电,而且现在一般比较好的,在停止后,除非拆除充电器,再重新接上。否则是不会自动恢复充电的。这样电池安全性就比较高、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因为之前我是做开关电源的,输出都是恒压控制的,这个锂电池充电器也是刚刚接触,根据你的描述,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原来开关电源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恒流控制,还有涓流控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充满电后一点要关闭输出。 我之前做开关电源的时候,做过流保护是打嗝模式的,并且是靠采样初级的电流来实现的,现在做充电器需要在次级增加采样电阻,来采集次级的电流,从而限制输出电流对吧,这个应该怎样控制呢?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可否提供一下,谢谢!我的QQ:5954578654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充电机,理论上很简单,你只需要做一个恒压限流电源就可以了,恒压部分,就是最高电压,限流就是恒流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因为之前我是做开关电源的,输出都是恒压控制的,这个锂电池充电器也是刚刚接触,根据你的描述,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原来开关电源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恒流控制,还有涓流控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充满电后一点要关闭输出。
我之前做开关电源的时候,做过流保护是打嗝模式的,并且是靠采样初级的电流来实现的,现在做充电器需要在次级增加采样电阻,来采集次级的电流,从而限制输出电流对吧,这个应该怎样控制呢?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可否提供一下,谢谢!我的QQ:5954578654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讲解,因为之前我是做开关电源的,输出都是恒压控制的,这个锂电池充电器也是刚刚接触, ...

既然是做电源出身的,就很好说了。
如果有数字化经验的,加个带AD的单片机,比如N76E003,通过采样副边输出电流,低于某一值,通过某个IO输出一个驱动信号,控制一个MOS管,永久关闭输出就可以了。
玩纯粹模拟的也可以这样做,用运放采样电流,转换成一个合理宽度的(用微分整形)开关信号,然后通过光耦,然后在原边把类似3842驱动芯片的Vcc对地拉掉,至于副边信号消失后的维持,可以采用PNP、NPN组成等效单向可控硅,就可以永久关闭输出,直到原边断电,等效可控硅低于维持电流断开,就可以重新启动。
运放回路必须设置启动延迟,这样冷启动,在充电机启动稳定过程中,不会触发该脉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