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偏壓比問題

楼主(2018-07-02):
LCD, CD, SLC, ic
用1/6 bias LCD(HTN) 驅動IC來驅動1/5 bias 的LCD(HTN),如何做到匹配?才能顯示效果好。

网友A:
1/6和1/5的lcd比较少见。常见的是1/2、1/3和1/4的吧
有些驱动ic可以支持多种bias的,你看看能否设置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和1/5的lcd比较少见。常见的是1/2、1/3和1/4的吧
有些驱动ic可以支持多种bias的,你看看能否设置调整 ...

ic只支持1/6 bias的,有点麻烦,现成lcd是1/5bias的。

@dirtwillfly :嗯
@zps136631 :想不出。作产品还是用匹配的好,不要凑合
@dirtwillfly :還有其他方法嗎?
建议换个支持1/5bias的ic

网友B:
找找有没有配合这LCD的驱动IC厂家

网友C:
实在没有办法找到匹配的关系,你可以先用1/6B测试,可以稍微减低扫描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