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904反相放大器仿真出现几个问题

楼主(2018-07-02):
仿真目标,输入5V正弦波,输出3.3V正弦波,如图中所示,
问题一:在此电路中5V单电源,供电运放的正输入端必须要拉高2V才能输出如波形所示的结果,如果直接接地,输出就是一条几个毫伏的波,这是为什么?
问题二:同样电路供电改为3.3V,不能如要求的那样输出,即使改变太高电压也不能输出一条完美的正弦波,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要注意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5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即是0~3V,输入交流信号就必须叠加直流偏置电压了,也就是抬升参考点,否则负压部分就被削掉了。
3.3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更小了,0~1.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5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即是0~3V,输入交流信号就必须叠加直流偏置 ...

反相放大器的输入增加直流偏置电压是在正输入端,那正相放大器是输入增加直流偏置电压是在负输入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相放大器的输入增加直流偏置电压是在正输入端,那正相放大器是输入增加直流偏置电压是在负输入端吧? ...

不是的。单电源系统处理交流信号,如果用同相输入放大电路,就有多种接法了,同相端也必须要叠加上直流偏置电压,反相端也必须要有交流反馈通路,否则都会削掉负半周信号。

网友B:
各位老板,我司主营工控仪表AD转换芯片,通信芯片,存储,单片机等进口品牌电子元器件的代理分销,保证原装正品,电话18676753872,0755-28376887  QQ:256849338,深圳市恒力源科技特约代理分销(TI/NSC、ADI、CYPRESS/RAMTRON(铁电),CIRRUS LOGIC 、MICROCHIP、MAXIM/DALLAS、ON、IR、ST、ATMEL、Aloglc、FUJI、TOSHIBA、Linear Tech、Micron等),联系人:上官先生

网友C:
运放要加负压 你这个只有+5V 下面的加-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