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推荐一个:输入12V输出5V,稳压负载3A的电流

楼主(2018-07-02):
(无正文)

楼主:
稳压负载3A的电流,输入12V输出5V,
负载3A输出电流在4.8-5.2v之间;
空载电压在5.3V以下,
启动电压在12.0-12.2之间
低压保护在11.6V±0.1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先谢谢!这个芯片多少钱一个?

楼主:
先预算下成本

楼主:
输入电压,好像不合呢?

楼主:
启动电压在12.0-12.2之间
低压保护在11.6V±0.1

网友B:
XL4015  5A
XL4016  8A

网友:
电源 IC  QQ:2881779951

网友C:
MP2307
同步整流,降压芯片,外围少,应用非常普遍
价格也实惠。0.4-0.5左右可以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