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浪涌测试

楼主(2018-07-03):
我有一个51的电路,电源是12V的电源适配器+7808+7805给51供电。不知为何:通过光耦+BUT11+继电器控制一个30W的交流电机,电机启动时。我的51会死机!!!所以我想测试一下。不知有什么办法。多谢指教!

网友A:
你整个系统都是共地的,光耦也共地的话起不到什么隔离作用。在继电器两端加吸收电路试试

网友B:
把电机单独供电

网友C:
提供原理图、PCB,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没有这些,无法解决问题,最多提供分析问题的思路。
比如驱动时,示波器监测电源电压。

网友D: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或者用其他电源 试试

网友E:
电机没有隔离好吧

网友F:
共地都不是问题,光耦公地也有一定得隔离的只是效果少。关键还是继电器的启动火花上,加阻容就可以了,我们在控制大功率的马达也是这么做的,很少死机的。

楼主:
现在这里谢谢各位啦!

楼主:
之前哪个图是把BUT11改成继电器了,没什么效果。这个图是要上传的。

楼主:
上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地都不是问题,光耦公地也有一定得隔离的只是效果少。关键还是继电器的启动火花上,加阻容就可以了,我们 ...

您好!您说的加阻容,能说的具体一点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地都不是问题,光耦公地也有一定得隔离的只是效果少。关键还是继电器的启动火花上,加阻容就可以了,我们 ...

C:\Users\zhangweidong\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原理图、PCB,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没有这些,无法解决问题,最多提供分析问题的思路。
比如驱动时,示 ...

C:\Users\zhangweidong\Desktop

多谢指教!

网友C:
先测试12V给电机供电时,5V电压是否稳定,要示波器测试。
大概率是走线的问题,地线要注意先后顺序,强电弱电要有顺序,要分开走线。
还有滤波电容的位置也很重要。

网友G:
没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