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的XRAM

楼主(2018-07-03):
如果外部存储器XRAM接口选在低端口 EMIFLE = 1但是不选择跳过P0.5,6,7口,那么是不是后面的外设端口会移动到这里?会跟XRAM的控制信号冲突吗?

网友A:
选择跳过,外设端口才会往后移动

网友B:
不跳过肯定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