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封装STDP8028AB

楼主(2018-07-03):
目前要做有个小需求,用到STDP8028AB,只是无奈找不到封装图,香主,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你看看手册是什么类型的封装,找个这样的封装修改一下管脚

网友B:
到官网看了下,好像没有;
你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C:
官方查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D:
有问的时间自己也画好了,画这也不是很难,找个封装一样的芯片修改一下引脚名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