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通信

楼主(2018-07-03):
图一的拓扑硬件接口设计是图2吗?

485网络拓扑

485网络拓扑

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

网友A:
是的,没毛病

网友B:
怎么多节点用的完吗?

网友B:
加上Modbus协议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C:
最近也在学485通讯,就是上面的协议不太好弄,正在学习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多节点用的完吗?

四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Modbus协议就更加完美了

协议的话是软件定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协议的话是软件定义吧

对的,单纯的485都不会用的,一般就是modbus

网友B:
那还可以的,不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学485通讯,就是上面的协议不太好弄,正在学习modbus

modbus不算难,会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dbus不算难,会用就可以了

的确,能用很简单,学习原理比较难。

网友D:
是的额但是看起来怎么感觉比平时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