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的g极波形不对,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8-07-03):
最近公司开发新的产品,遇到了问题卡死了;可是公司没有大神可以请教(连找个问都没有的,好吗),只能自己瞎搞,无奈自己才疏学浅,还是没解决,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二(话说天天被老板催,要死要死呀)

网友A:
请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电路板图上只能看到R21、C22、U3之类,型号、数值都不知道。

网友B:
要有原理图,要说明是哪里的波形。。。

楼主:
第一次发类似的贴,给位大佬说的是,补上原理图;因为两路参数一样我就只上了一路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电路板图上只能看到R21、C22、U3之类,型号、数值都不知道。 ...

已经不发了,我测得是nmos的g极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原理图,要说明是哪里的波形。。。

已经补发了,测的是nmos的g极的波形,希望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B:
似乎是MOS管的选用不合适。
缺少相关信息,不能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MOS管的选用不合适。
缺少相关信息,不能肯定。

还需要什么信息呢

网友B:
你帖原理图的时候,图中出现的元件,如果不是常用的,就该把资料也帖出来。

已经发了,请大佬帮忙看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个QQ或者微信吗
明白

楼主:
补充ic和mos管资料

网友B:
你的VAS1253资料也太简化了吧。GATE输出对MOS管有什么要求是一点都没提。
你用的MOS管有40nC的Qg值,属于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AS1253资料也太简化了吧。GATE输出对MOS管有什么要求是一点都没提。
你用的MOS管有40nC的Qg值,属于比 ...

厂家的datasheet就这样,我也很无奈呀。

网友C:
不是反对国内IC,但国内IC有一个通病:保密性太强,恨不得太阳系的信息全都属于保密,你和他沟通一个简单的使用参数,简直比要他老婆还难!鉴于此,还是认真思考国外芯片吧!各种参数完备,基本不需要询问厂家!我支持同胞,但坚决排斥这类商家!         另,粗看似乎是栅极驱动能力不足,假如你选择的电感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该芯片驱动能力可能就是0.5A,解决方案:换驱动芯片或更换mos管。

网友D:
建议改善G脚,增加限流电阻和放电二极管,你的电感取值是否正常,这是个同步整流电路,只是把LED CV接到了浮空自举上了,利用了CC的反向思维,输出电感段还是要加上滤波电容的,这个规格书确实很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