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芯片电路三个问题,如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03):
1、看应用场合,大部分场合不需要隔离的,如果有较大的地电位差,就需要隔离了。
2、485是差分信号,任何信号传输都需要起码2根线,差分是2根,单端的还有地线呢也是2根。
3、正常场合不加上拉下拉没有什么影响,加了抗干扰好一些,485差分信号,AB之间电压是0就是常态电平1,加了,无非当所有芯片都处于接收时,有一个偏置电压,确保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应用场合,大部分场合不需要隔离的,如果有较大的地电位差,就需要隔离了。
2、485是差分信号,任何信 ...

电位差很大是什么情况?这里说的隔离是哪里到哪里的隔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应用场合,大部分场合不需要隔离的,如果有较大的地电位差,就需要隔离了。
2、485是差分信号,任何信 ...

有偏置电压|A-B|>0岂不是电平是0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位差很大是什么情况?这里说的隔离是哪里到哪里的隔离呢

隔离,就是让485的芯片和其它电路比如MCU隔离。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系统,24V电瓶供电,正极接大地,负极接485的地。
另一边,24V电瓶供电,负极接大地,正极接485的地。
显然,485二边有48V的电位差。这就需要隔离,要么二边不要乱接地,要么电气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偏置电压|A-B|>0岂不是电平是0了吗

你自己看看485芯片的数据手册。
当AB之间电位差是0,总线是1电平,也就是常态电平。
电位差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是“矢量”。

网友B:
在其他论坛上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C:
此问题已解答过,不必发的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