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间歇振荡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8-07-03):
间歇振荡器工作原理

   在图1(a)中, 晶体管工作于共发射极方式, 其集电极电压通过变压器T反馈回基极, 而变压器绕组的接法应实现正反馈。 当电路一接通, 立即产生强烈的自激振荡, 晶体管迅速进入饱和工作区, 集电极电压uce达到饱和电压0.3V左右。该正反馈过程对应脉冲上升沿。时间很短,因此上升沿很陡。见图1(b)。当晶体管进入饱和区后, ib就失去了对ic的控制作用。 但ic仍可稍有增大, 因为变电器电感(磁通)使ic不能突然停止增长。ic的继续增长(但小得多)使变压器绕组上维持感应电压, 极性不变, 但同时基极电容CB被充电, 所以基极电压ube在下降。ube的下降使基极电流ib减小。 这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 对应于脉冲的平顶阶段。

图1
  当ib减小到ic /β时, 晶体管又进入放大状态, 于是ib的减小引起ic的减小, 造成变压器绕组上感应电动势方向的改变, 这一改变的趋势进一步引起ib的下降。 如此又开始强烈地循环, 直到晶体管迅速地改变成截止状态。 这个过程也很快, 它对应脉冲的下降沿。 在这个过程结束时, 变压器上的压降方向与图1(a)中标的方向相反, 并且很大, 因此ube变成一个很负的负值。
  当晶体管截止后, ic =0。但变压器中的磁通不能立即消失, 这些储藏的能量通过集电极分布电容(和变压器的电感)形成高频谐振, 造成反峰。 这些高频振荡被变压器耦合到基极去, 基极承受反向电压的能力低, 故往往在绕组两端并上二极管来衰减振荡。 常用2AP9型锗二极管作为阻尼二极管。
  晶体管截止后, 振荡器进入休止阶段。 此时电容CB通过RB、RW和电源放电, 由于RC时间常数大, 这个过程是较慢的。 放电时ube逐渐上升, 当ube升到0.6V左右时, 晶体管重新开始导通, 于是下一周期开始, 重复上述各阶段。
  间歇振荡器的计算是很复杂的。平顶阶段时间T1与变压器磁化电流、 电感量和基极RC时间常数等有关, 间歇时间T2与RC放电时间常数有关。 振荡周期T= T1 + T2 。实际电路中发射极还接有ReCe, 它的充、放电也起作用。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应当指出的是变压器工作在脉冲状态, 所以是脉冲变压器
  从上述各阶段的工作情况可知, 基极电路中接上可调电位器RW可以改变充放电时间常数, 因此改变了振荡周期。

网友A(2018-12-23):
间歇振荡,是震震停停,超再生接收机其实也是间歇振荡器,狭义的间歇谐振荡器是震一下就停,像脉搏那样,那就成了脉冲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