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粗略计算纽扣电池供电使用时间

楼主(2018-07-03):
纽扣电池cr2032 :容量210mAh,工作电流0.2mA,持续电流3mA,脉冲电流20mA。

现在有一个系统,采用cr2032供电。系统工作电流约1.5mA,另,每隔8s有一个7mA的脉冲电流(此时总工作电流约8.5mA=1.5+7),脉冲电流持续时间约20ms。

请教:纽扣电池的工作时间大约是多长,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开20ms 关8秒 持续7ma  周期8.02秒
那么换算到小时
1小时3600秒,开了448次 共耗电 3136mA
那么得到近似0.87mah

网友A:
1.5+0.87=2.37mah

网友A:
210/2.37=88.6小时 大约的
实际工况估计要打8折  估计70小时左右

网友B:
平均电流 * 时间 = 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20ms 关8秒 持续7ma  周期8.02秒
那么换算到小时
1小时3600秒,开了448次 共耗电 3136mA

一个周期为8.02S,只开20ms/7mA,脉冲电流平均后应该为0.0174mA吧

网友C:
210/(1.5+0.0174)=138*0.8=110H,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D(2018-12-09):
一个周期做功是36510V.MA.MS,电池电量为2268000000V.MA.MS,所以可以**62120个周期,一个周期8.02S,那也就是可以**498202S,也就是138.4个小时,差不多5.8天

楼主:
多谢多谢,大家都有自己的计算方式啊

网友E(2020-04-21):
怎么感觉有点换算错了:
每次循环在8s+20ms,也就是8加三分之一秒,约等于8.3s.,
每次循环大概的功耗为:8x1.5mA+0.3X7mA约等于14.1mAs=0.004mAh。
一小时循环434次,也就是一小时功耗在1.74mAh,
时长等于210mAh除以1.74约等于12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