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序列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8-07-03):
序列信号发生器

    序列信号是指在同步脉冲作用下循环地产生一串周期性的二进制信号.能产生这种信号的逻辑器件就称为序列信号发生器.根据结构不同,它可分为反馈移位型和计数型两种.

  1、移位型序列信号发生器

  1.移位型序列信号发生器的组成
  移位型序列信号发生器是由移位寄存器和组合电路两部分构成,组合电路的输出,作为移位寄存器的串行输入。由n位移位寄存器构成的序列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序列信号的最大长度为:P=2n

  2.移位型序列信号发生器的设计(我们通过例题来说明)
  例1.试设计一个00011101序列信号发生器
  首先确定移位寄存器的位数,并画出编码状态图,并找出迁移关系.
  P=8,因此只需要T454中的三位,按序列信号三位一组去划分(有八中状态),它的转换关系是:如图(1)

  再作出T454的操作图:如图(2)

  由图可见这个电路只进行左移操作,因此可以判定出S0S1的值.
  最后根据移位寄存器每移位所移动的数码用四选一数据选择器实现SL,它逻辑电路图为:如图(3)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发现移位型序列信号发生器设计与同步时序电路的设计相象.

  2、计数型序列信号发生器
  1.计数型序列信号发生器组成与特点
  计数型序列信号发生器能产生多组序列信号,这是移位型发生器所没有的功能.计数型序列信号发生器是由计数器和组合电路构成的,序列的长度P就是计数器的模数。

  2.计数型序列信号发生器的设计(通过例题来说明)
  例1.设计1101000101序列信号发生器
  由于序列长度已经知道P=10,所以先用T214设计一个模10的计数器,
  再用八选一数据选择器实现序列输出,把计数器的输出端作为数据选择器的地址变量。
  它的电路图为:如图(1)

楼主:
序列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