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内部晶振能满足串口2400波特率通信吗?批量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8-07-03):
新塘单片机采用内部晶振串口通讯是否稳定。波特率是否可以降低到2400

网友A:
是否稳定,只考虑波特率的误差,和2400、4800没有关系,并非2400的波特率就比4800的高一倍。
如果理论计算,115200和2400的波特率误差一样的,则稳定性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串口通信的另外一方是晶体时钟,则还是很稳定的。如果双方都是内部RC,我觉得有风险。

网友B:
稳的不要不要的,9600都稳的很,11520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的不要不要的,9600都稳的很,115200也可以。

我看他的datasheet上用定时器3作为波特率时钟源,他的波特率计算我有点看不太懂,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稳定,只考虑波特率的误差,和2400、4800没有关系,并非2400的波特率就比4800的高一倍。
如果理论计算 ...

我现在就是对于这个误差的计算,还有串口模式的选择,波特率时钟源,系统时钟的选择有点混乱,搞不太清楚。能帮我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对于这个误差的计算,还有串口模式的选择,波特率时钟源,系统时钟的选择有点混乱,搞不太清楚 ...

这个你直接看数据手册呀,我说一遍,也是和数据手册一样的说法。
有哪个地方不懂,指出来,否则,怎么说,全部说一遍,都可以写很长的**了。

网友C:
一般情况的波特率16M就行了,你用2400那再好不过了

网友D:
内部16MHz经过大家使用,一致认为基本上非常稳定。
在这个前提下,所有波特率里面,2400波特率的误差还是最小的,只有0.079%。
因此内部16MHz时钟,2400波特率,应该是一个最稳定的组合,长期稳定性也应该有保障。

网友E:
做一下高、低温实验

楼主:
这张图是哪里的能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16MHz经过大家使用,一致认为基本上非常稳定。
在这个前提下,所有波特率里面,2400波特率的误差还是最 ...

谢谢了

网友F:
是否可以,看它的时钟误差,异步串口一般要求相对误差不超过1%,跟波特率无关。

网友G:
没有问题。这个速度最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