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Protel99SE中PCB设计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7-03):
1、问:如何切换mil和mm单位?答:菜单View->Toggle Unit,或者按Q键。2、问:网络载入时报告NODE没有找到,如何解决?答:a.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没有的封装; b.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名称不一致的封装; c.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pin number不一致的封装。如三极管:sch中pin number 为e,b,c, 而pcb中为1,2,33、问:为何PCB图打印时总是不能打印到一页纸上?答:a. 创建pcb库时没有在原点;  b. 多次移动和旋转了元件,pcb板界外有隐藏的字符。选择显示所有隐藏的字符, 缩小pcb, 然后移动字符到边界内。4、问:从WORD文件中拷贝出来的符号,为什么不能够在PROTEL中正常显示?答:请问你是在SCH环境,还是在PCB环境?在PCB环境是有一些特殊字符不能显示,因为那是保留字。5、问:net名与port同名,pcb中可否连接?答:可以,PROTEL可以多种方式生成网络,当你在在层次图中以port-port时,每张线路图可以用相同的NET名,它们不会因网络名是一样而连接.但请不要使用电源端口,因为那是全局的。6、问:请问在PROTEL99SE中导入PADS文件, 为何焊盘属性改了?答:这多是因为两种软件和每种版本之间的差异造成,通常做一下手工体调整就可以了。7、问:为何通过软件把power logic的原理图转化成protel后,在protel中无法进行属性修改,只要一修改,要不不现实,要不就是全显示属性?答:如全显示,可以做一个全局性编辑,只显示希望的部分。8、问:请教铺的原则?答:铺一般应该在你的安全间距的2倍以上.这是LAYOUT的常规知识。9、问:为何铺铜后文件哪么大?有何方法?答:铺铜数据量大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过大,可能是您的设置不太科学。10、问:有什么办法让原理图的图形符号可以缩放吗?答:不可以。嘉立创PCB样板,最快24小时发货,双面样板45元起!四层板仅90元起/款!女士18681569475QQ800058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