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为何容易损坏

楼主(2018-07-03):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损坏的,不能写入数据了?
注意芯片写入次数---寿命

网友B:
24C02经常损坏,具体些

网友C:
主要确认几点:1、电压过高,供电问题;2、系统静电;3、系统浪涌;4、单独软件反复读写测试;

网友D:
莫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损坏的,不能写入数据了?
注意芯片写入次数---寿命

损坏现象:整机没有动作,51可以保持上次的状态,但是接下来操作界面发送指令时,51没有反应,拔掉24C04之后操作界面,51可以受控。换上新的24C02之后,又可以正常操作。但是之后一段时间又会有部分的24C02损坏,故障照旧,我的系统里面总共25台机器。后来修改PCB,把24C02的供电电压降到3.7V,故障还会时不时的产生,能不能把24C02进行单独供电?这样会不会可以改善呢?

网友E:
是写入的方式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损坏现象:整机没有动作,51可以保持上次的状态,但是接下来操作界面发送指令时,51没有反应,拔掉24C04 ...

不是买到假货了吧

或者把坏的芯片拿来单独测试一下,是否无法读写数据

或者换铁电存储器

网友F:
如果换下来的故障24C02,编程器可以正常读写,大概率是软件问题。
换一个器件,就正常工作,就认为是这个器件损坏了,如果是这样的分析问题的逻辑,你的产品永远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换下来的故障24C02,编程器可以正常读写,大概率是软件问题。
换一个器件,就正常工作,就认为是这个器 ...

请问,我以前的TOP2000这个烧录机能否读写这个24C02?只是现在是win7系统,原来那个安装程序无法装上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以前的TOP2000这个烧录机能否读写这个24C02?只是现在是win7系统,原来那个安装程序无法装上去。 ...

当然可以,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XP系统

谢谢

网友G:
电源上电过冲??

楼主:
不会的吧,STC89C52从来没有问题呀,是挂在52外面的,用同一个电源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会的吧,STC89C52从来没有问题呀,是挂在52外面的,用同一个电源供电。

    两者的“耐操”度不一样24C02 是宽压器件,只是兼容5V,STC89C52是“原生”的5V设计把,你可以对24C02供电加个几十欧姆的电阻(根据工作电流来试),然后加两个10uF/0805 的电容,稍微抗一下冲击,另外24C02有两种后缀:24c02的输入电压是1.8-6.0v  24lc02的是2.4-5.5v ,建议选不带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者的“耐操”度不一样24C02 是宽压器件,只是兼容5V,STC89C52是“原生”的5V设计把,你可以对24C0 ...

对的,你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另外就是铁电芯片比AT的耐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你的想法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另外就是铁电芯片比AT的耐用吗?

    最后用示波器看看上电瞬间的是否有冲击,尤其是直接DC-DC供电没有经过LDO的,这时电路上要接一个1000UF-2000UF的电解(这个也不贵)

网友:
确认芯片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H:
表示没坏过。设备报废了,24c02还没写坏。

网友I:
i2c总线初始化需要先复位总线,因为总线不能自己复位,只有有电就保持之前状态时序,造成后面命令接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后用示波器看看上电瞬间的是否有冲击,尤其是直接DC-DC供电没有经过LDO的,这时电路上要接一个1000 ...

我是用7805供电的,输入是2200u输出端是1000u的,即使有冲击的话89C52也会有影响,所以这是困扰我,因为软件是编程人员做的,会不会是软件在读写时有瑕疵,这个还得要和他沟通。

网友J:
把坏的芯片拆下来,板子断电后,再焊上去,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估计是IIC读写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