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驱动H桥如何接负载

楼主(2018-07-03):
对于感性负载是像图一一样直接接负载,还是和图二一样通过LC滤波后接负载。

图一

图二

网友A:
都是可以的, 关键点:关注电感上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可以的, 关键点:关注电感上的电流

您的意思是关注电感上的电流呈正弦变化还是续流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关注电感上的电流呈正弦变化还是续流问题。

你也是做电机?

楼主:
我不做电机,最近闲着无聊想学习一下SPWM和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