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内部校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03):
我经常看到别人说用内部校准的DCO1MHZ的时钟
我时钟不懂这个内部校准是什么意思

出厂带有有校准用的参数。设置一下就ok

楼主:
还有 关于DCO那个公式如何计算频率实在也是不会。

网友A:
DCO本身需要用户配置,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配置准确的,所以官方在器件出厂的时候,将他们配置好的数据直接存储在单片机里面

网友B:
用户可以根据他的头文件直接调用,从而达到精确设置时钟的目的。

网友C:
部分msp430内部flash中存有官方dco校准的数据。

网友D:
计算公试见管方手册或者有关教材,都有介绍的

楼主:
哦。是这样的。我看有些板子的头文件直接可以DCO直接配置1M或者什么来着。F149貌似没有是不是这样?

楼主:
都很模糊诶。我看不懂。
t =(32− MODx) × tDCO + MODx × tDCO+1
尤其是这句。什么插进去几个周期。实在不是很懂

网友E:
我玩了个把月 149  DCO 配置也不是很懂, 大神指点下啊

网友F:
149内部的DCO时钟的不要用的啦,非常不准的

网友G:
要想用内部DCO的话,建议直接升级到249,这是直接pin to pin的

网友H:
这个是单片机自己的内部机制的,按照说明操作的。

网友I:
每个芯片内部关于DCO的校正数值不是完全一样

网友J:
MSP430上电后默认的DCO振荡频率约为1.045MHz

网友K:
通过配置DCOCTL和BCSCTL1可以校准DCO频率

网友L:
F149拥有一个名为DCOCLK的内部数控振荡器

网友M:
DCO算是430的一大特点

网友N:
数字控制RC振荡器DCO

网友O:
PUC后MCLK和SMCLK的默认时钟源并不是DCOCLK,而是DCOCLKDIV!频率是DCOCLK的二分之一!

网友:
FLL的主要作用是稳定DCO

网友P:
DCO是430默认的时钟

网友Q:
msp430的DCO校准值

网友R:
内部的DCO不是都不稳

网友J:
DCO频率会受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产生漂移

网友:
硬件可以自动地配置DCO和MOD,使得DCO比以往更加稳定

网友K:
配置方法如下:
/*配置DCO频率为1MHz*/
DCOCTL=0;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网友O:
DCOCLKDIV的分频值为D,由FLLD所确定,PUC后D默认为2,所以DCOCLKDIV的频率是DCOCLK的二分之一。

网友L:
其中BCSCTL1就是档位,而DCOCTL就是说的具体调节。

网友N:
MSP430单片机工作所需时钟就是由这些振荡器振荡后经处理产生的。

网友M:
不需要任何晶振我们就可以通过DCO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高频时钟源。

网友R:
MSP430F435内部就有FLL/FLL+,所以DCO时钟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Q:
这个就是上电之后的频率。

网友P:
即使外接有外部晶振,不更改寄存器,默认是D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