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数据放在Nand Flash中,通过USB导入到电脑,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楼主(2018-07-03):
想做一个运动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放在Nand Flash中,通过USB导入到电脑,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网友A:
还有什么要求

楼主:
没了,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高速USB数据传输就行

网友B:
CY7C68013

网友C:
不都用ARM做AD么

网友D(2018-09-14):
楼主,请问楼主打算如何将NANDFLASH中的数据传到PC呢?如何实现USB传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