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12模块只能输出0.7V

楼主(2018-07-03):
初用msp430DAC12模块,有点不解,为什么msp430的DAC12模块只能输出0.7V--参考电压范围

网友A:
这个不会吧,至少也是快达到3V的啦。。。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的,楼主,你是实际的测试到的呢还是?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述的不好,我的意思是最小只能输出0.7V,0.7V以下的电压输不出,请问为什么

网友C:
你输出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D:
参考电压是设置的多少

网友E:
你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F:
IO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吧,至少也是快达到3V的啦。。。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H:
硬件电路呢?怎么设计的

网友:
输入为0的时候,是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I:
有放大器吗?

网友J:
DAC12模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的,楼主,你是实际的测试到的呢还是?

这个应该是测试方式的问题

网友L:
示波器测量的?

网友M:
建议楼主把硬件上传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的,楼主,你是实际的测试到的呢还是?

不知道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E:
是否有前段信号呢?

网友J:
参考电压能输出就是正确的。

网友F:
什么都不接是几V的电压呢

网友I:
输出之后的信号是接入的什么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吧,至少也是快达到3V的啦。。。

不都是最大是参考电压吗

网友:
0V的电压能输出吗

网友H:
如果硬件电路有问题,肯定不会太低了。

网友M:
硬件没有问题,软件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L:
应该是带有直流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