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供电电源?

楼主(2018-07-03):
我看了看去年山东电赛题目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
要求430自动切断供电电源然后。。。。
(1)增加“自动关机”功能,即在测量模式下,若1分钟内无任何按键按下,
    仪表将自动关闭供电电源并进入低功耗状态;再按下任意键,仪表将自动 返回“自动关机”前的状态

如何实现!!!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也是需要供电的…

网友B:
关闭电源?单片机的低功耗运行还是需要有电源供电的

网友B: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保存有关参数,退出低功耗模式后读取参数。

楼主:
对啊。供电电源如何切除。。。
想来都不是低功耗了。应该是直接断电把东西存在flash里之类的在读吧

网友C:
这个是需要软件配合的控制才可以的,硬件检测的

网友B:
检测电源电压。

网友D:
ti的mcu不是有电源管理吗

楼主:
嗯,我晓得啦,多谢啊

网友E:
你使用的是什么电源呢?

网友F:
进入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G:
程控电源才能实现的。

网友H:
这个只能是使用控制指令的

网友:
测试模式是什么模式?

网友I:
这个说的芯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J:
关闭电源的方式有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也是需要供电的…

这个是关闭,不是进入低功耗。

网友L:
msp430的供电呢?

网友M:
msp430控制主电源通断

网友E:
可控电源吗?

网友F:
中断能够唤醒这个机器。

网友G:
你使用过程控电源吗?

网友H:
可以使用继电器控制电源通断。

网友:
测试模式一下还有操作吗

网友I:
必须是TI的芯片吗?

网友J:
你需要是直接切断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模式也是需要供电的…

应该是控制电源通断。

网友L:
任何模式下msp430也是需要供电的。

网友M:
不过msp430需要额外的一个电源进行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