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编ADC10模数转换程序,为什么中断不发生?

楼主(2018-07-03):
用ccs编ADC10模数转换程序,为什么中断不发生?

网友A:
AD转换的中断开启了?

网友B:
这个要区分是中断还是查询的啦

网友C:
你启用中断了吗

网友D:
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了吗

网友E: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的。

网友F:
你的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msp430?

网友H:
这个跟编译环境没有关系

网友I:
ADC10模数转换程序呢

网友J:
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肯定是你的 程序有问题的

网友K:
硬件问题吗

网友L:
CCS跟这个程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M:
建议楼主在网上看看其他的程序

网友N:
开启中断了吗

网友L:
CCS的编译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G:
配置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K:
换个其他的芯片试试可以吗

网友H:
你可以试试IAR看看能不能行你

网友:
中断没有开启吧。

网友I:
这个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编程的呢

网友J:
中断是否开启了呢

网友F:
没有程序看不出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N:
msp430有全局中断的

网友M:
有的程序能够实现了,你自己为什么要再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