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5 ADC可以直接采集K型热电偶电压么?

楼主(2018-07-03):
SH79F165 ADC可以直接采集K型热电偶电压么?

网友A:
做冷端补偿及运放进AD可以采,就不存在输入阻抗问题了

网友B:
一定要用热电偶?热电阻不行?

网友C:
当然可以的,提供偏置电压,差分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D:
人家都用这个芯片做温度仪表的。

网友D:
这不是增加成本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