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的寄存器不是8位长度的吗?

楼主(2018-07-03):
#define BIT0 0x0001u
上面定义的BIT0有16位长度???
io口的寄存器不是8位长度的吗?

网友A:
P1DIR=BIT0这样的语句也行???

网友B:
16位的单片机呀。

网友C:
这个需要根据单片机的型号具体确定的,有8位,有16位的,更有32位的。。

网友D:
这个根据实际的单片机来确定的

网友E:
通过与非操作呀

网友F:
这样其他的都改变了。

网友G:
不都是8位的数据口吗

网友H:
有16位的数据口

网友A: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I: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J:
这个不是16位的数据吗

网友K:
这个说的bit0就是第一位而已。

网友L:
有其他的bit位数据吗

网友:
这个定义的有问题吗

网友M:
什么芯片的

网友N:
凡是下面的程序中出现bit0的,系统自动替换为0x01u

网友O:
0x01u,表示一个数值为1的无符号整数

网友P:
#define BIT0 0X0001 定义BIT0这个字符串等同于0x0001

网友Q:
在IO口操作时习惯上认为BIT0就是0x01

网友M:
bit0不是第一个位吗?

网友I:
正常的IO都是8位的数据呢。

网友:
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J:
0x0001u 是多大的呢

网友L:
赋值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K:
BIT0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Q:
BIT7就是0X80

网友P:
用BIT0就可以代表

网友O:
这是IAR头文件里的 BIT0~7的宏定义

网友N:
这就是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