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03 单片机程序怎样下载呢?

楼主(2018-07-03):
MG103 单片机程序怎样下载呢?
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和ISP下载线?

楼主:
和ATMEL的单片机下载器或ISP下载线通用吗?

网友A:
ISP下载或是串口下载都可以

网友B:
下载软件在顶置的前几个贴有链接。

网友C:
MG103单片机怎样和电脑连接呢?

网友D:
中间需要ISP下载线型号?串口到单片机需要什么样的线路或编程器。

楼主:
是啊,COM口和目标芯片怎样连接,需要什么?

网友D:
串口下载从PC端出来,只要标准的串口线路TXD RXD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E:
另外笙泉单片机专用的ISP下载器,是USB连接到PC端,下载器的3线连接到单片机的VDD P3.1 GND即可。

楼主:
COM口好像是12V的,单片机上是5V的,他们能直接连吗?

楼主:
用一个什么转换呢?

网友F:
专用的ISP下载器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ATMEL的USB ISP下载线,他们通用吗?

楼主:
不通用的话我在哪可以买到呢?价格多少?

网友G:
我用过ATMEL的单片机,STC的单片机,手头有他们的下载器,ISP下载线及软件。前些时同事给了我几片MG103,我编了几个程序,下载软件在贴子前面找到了,但是发现不了设备、芯片,没法下载到里面,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E:
可以联系笙泉技术支持

楼主:
问了一下笙泉技术,他们说MG103不支持串口下载,需要一个U2小鱿鱼下载器,一般从单片机供货方买的,我可以从网上买到这个下载器吗?我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C:
还是问下代理商讯息买一个,网上买的得不到支持

网友B:
楼主用串口可以烧录,用U2 或小鱿鱼也可以烧录.

网友H:
MG103 是2合1的ISP CODE 也就是说用串口或笙泉独有的ISP 工具都能烧写。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用STC的下载器用笙泉的下载软件用串口下载。

网友I:
可以购买笙泉的U2 或小鱿鱼下载。

网友J:
统一回复:笙泉标准的MG103支持两种烧录方式,1、串口的烧录方式,2、笙泉的ISP 工具烧录或U2工具烧录,连3条线就可以(VDD、P31、GND)。
    用串口时,要用到MAX232信号转换,用STC的工具也是可以用的(注意脚位要接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