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可以模拟USB吗

楼主(2018-07-03):
GPIO可以模拟USB吗

网友A:
按理说应该可以啊

网友B:
没这么做过,觉得不行 ,因为得需要控制器啊

网友C:
MCU的速度足够快就可以。当然480M传输肯定不行,12M都够呛。1.5M的可以

网友D:
楼主有什么具体想法?

网友E:
是需要求很严格的  软件做不来 可以用Verilog来写(FPGA)

网友F:
PSOC就有USB呵呵

网友G:
数据链路层用软件实现????????

网友H(2019-09-12):
真的可以吗?可以分享下吗?
8486087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