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出小数?

楼主(2018-07-03):
官方例程之中用ADC10对温度传感器进行采样,转化,公式如下:
/ oF = ((A10/1024)*1500mV)-923mV)*1/1.97mV = A10*761/1024 - 468
    temp = ADC10MEM;
    IntDegF = ((temp - 630) * 761) / 1024;

    // oC = ((A10/1024)*1500mV)-986mV)*1/3.55mV = A10*423/1024 - 278
    temp = ADC10MEM;
    IntDegC = ((temp - 673) * 423) / 1024;
用公式算出来的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都是整数,为什么?怎么算出小数?

可能对IntDegC 赋值时小数被舍弃了

网友A:
把INDEGF扩大一百倍

网友B:
IntDegF = ((temp - 630) * 76100) / 1024;

网友C:
对,取整就会把小数部分取出来

网友D:
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E:
楼上上的方法的确不错,dsp作整数运算要比小数的简单。

网友F:
转换float吧

网友B:
恩恩,前面定义的INTDEGF TEMP 和 INTDEGC 都是LONG

网友C:
看看类型,转换错误了吧。

网友D:
该方法非常好的,若是允许浮点型的数据的话就更简单了

网友G:
要定义好float的类型吧

网友H:
双精度可以double的

楼主:
哦,懂了,结贴啦

网友I:
转换为float

网友J:
跟数据类型有关系的

网友K:
把定义的变量粘贴出来

网友L:
可以放大再缩小处理。

网友M:
结果跟输出有干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NDEGF扩大一百倍

这个计算是不是很大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IntDegF = ((temp - 630) * 76100) / 1024;

这个还是整型。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对,取整就会把小数部分取出来

这个怎么可能呢?

网友P:
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

网友I:
可以强制转换。

网友Q:
怎么定义的类型

网友J:
都是整型数据吧。

网友K:
变量类型有问题吗

网友L:
都是乘1000试试。

网友M:
在计算之前加上(fla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INDEGF扩大一百倍

使用浮点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IntDegF = ((temp - 630) * 76100) / 1024;

temp类型是什么呢

网友P:
double或者float才能产生小数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对,取整就会把小数部分取出来

数据类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