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路板价格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8-07-03):
PCB电路板价格是多少,首先我们要知道PCB电路板主要的生产资料的以下资料,PCB电路板价格以制造等级为:IPC-6012 class2———PCB manufacturing standard IPC-Class II说明
一、影响PCB电路板价格的因素:
1、尺寸size: mm×mm;
2、材料material: Fr4 135℃;
3、厚度thickness: 0.8mm,1mm,1.6mm,公差±10%;
4、层数layer: 1,2,4,6,8;
5、油墨颜色soldermask colour: green; 丝印颜色silk colour: white
6、表面处理surface finish:
1)immersion gold沉金,也叫无电镍金或者沉镍浸金(Electroless Nickel Immersion Gold),是指在PCB裸铜表面涂覆可焊性涂层的一钟工艺
2)HASL喷锡
3)沉银immersion siver
4)OSP抗氧化处理
5)化金chemical gold(gold plated) 也叫电镀金,是在金属的催化作用下,通过可控制的氧化还原反应产生金属沉积的过程。
6)金手指gold finger
沉金和化金区别:沉金成本低,可焊性好;化金(镀金)的表面光滑,金的附着良好,耐磨,确定是焊接上锡不如沉金好,一般用在非焊接的接触点上,比如金手指。
沉金在要求高的板子上比较常用,沉金比无铅喷锡(lead free HASL)价格高
无铅喷锡在一般的板子上比较常用,无铅喷锡又叫热风整平,价格便宜,平整度没有沉金好
7、铜厚copper weight/ copper thickness: 1Oz,2Oz = 35μm,70μm
8、线宽line width: 0.1mm = 4mil , 正常>=0.1mm,越宽越好做,线距line space: 0.1mm = 4mil , 正常>=0.1mm,越宽越好做
9、通孔via diameter: 0.2mm, >0.2mm便宜
10、无阻抗impedence control
二、特殊PCB电路板报价稍高,须特别注意:
材料:HiTg FR4 (Fr4 Tg170℃) ,Fr1,CAM3;油墨颜色及丝印颜色:按客户要求;铜厚:3Oz,4Oz;线宽线距:<0.1mm,有阻抗,有盲孔。

楼主:
众一电路特点如下:
单双多层/阻抗盲埋BGA(最高12层)等线3mil/孔0.15mm
单面加急4小时,四层48小时加急!
单/双面:50元/10片(10*10CM以内)3天交货
四层板:200元/10片(10*10CM以内)4-5天交货!
PCB板材: FR-4、半玻cem-1、94V0纸板、铝基板等
免油墨颜色费,中小批量快速生产
众一pcb打样50元起-单双多层/阻抗盲埋BGA(最高12层)等线3mil/孔0.15mm-样板/小批量pcb-热线13480101190 QQ2506879591

网友A:
楼主厉害。我司是以pcb快板打样 小批量为主的:
PCB线路板,铝基板 厂家
单双面板:10CM*10CM以内10片50! 2-3天 可12小时 24小时加急
四层板:10CM*10CM以内10片200!3-4天  可48小时加急
六层板:10CM*10CM以内10片960! 5-6天 可72小时加急

2层板:批量5-6天出货       5平米以内可以72小时加急
4层板:批量7-8天出货       5平米以内可以72小时加急
6层板:批量10-12天出货   5平米以内可以96小时加急

腾讯139385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