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不稳定怎么回事啊,有时高,有时低

楼主(2018-07-03):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片子啊,最好把图贴出来

网友B:
提供图片,共同探讨。

网友C:
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参考电流不稳定

网友D:
你的信号变化了吧

网友E:
过零比较器?

网友F:
利用迟滞特性解决比较器不稳定问题

网友G:
输出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I:
稳压源电路

网友:
比较器输出电压呢?

网友J:
加个滤波电路吧

网友K:
不稳定是怎么个问题呢

网友L:
使用示波器试试看。

网友D:
比较器参考的是什么呢

网友E:
输出波形不稳定,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网友G:
看看电压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I:
是运放自己震荡?

网友:
比较器输出电压要么为0V,要么为电源电压,就是芯片的电源电压。

网友J:
滤波电路保证稳定一些的。

网友K:
是信号不稳定吗

网友L:
示波器测试一下信号。

网友M:
建议楼主上传下电路图无图无真相阿,泛泛而谈也得不出什么结论

网友N:
在参考端的电阻需要使用精度较高的电阻

网友O:
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是有电磁干扰问题   仔细查一查  一定要排除干扰源

网友N:
比如无线模块   或者电源电路   自己仔细查一查

网友P:
看下你输入的电压范围的是否超出比较新片的输入范围,接着看下其他的啊

网友Q:
是不是用示波器看一下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的信号,估计是有窄脉冲导致比较器输出有高有低。

网友R: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S:
是不是输入电压不稳啊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