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关于PADS导出GERBER文件????

楼主(2018-07-03):
每次公司加工订单客户发过来的都是PADS画的PCB文件。我这边要导出GERBER文件给PCB加工厂。每次导出各层的参数设置听多的。不知道,那位大师能分享一下。双层板导出GERBER文件的模板。听师傅们说导入GERBER的模板文件,听方便的。不知道。那位大师能

分享一下PADS的GERBER/模板文件。谢谢了

楼主:
请教大师们,此电路,为什么VDD上电,MOS管就导通了。没有单片机的控制信号。开关一接通。MOS管就导通了。后来我把MOS的外围的两个电阻去掉了。还是VDD上电,MOS管就导通

楼主:
电路中MOS管用的是N沟道德

楼主:
MOS管的问题解决了。换成P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