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91F841用DPT52仿真一全速运行就死机

楼主(2018-07-03):
第一次用赛元芯片,目前可以下载程序,但是进入仿真后单步运行还好,一点全速运行就会死机,显示通讯失败。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大神诊断诊断

网友A:
这颗芯片没有硬件仿真功能,必须要打断点,并且能运行到断点的地方,否则会出错。如果需要硬件仿真,可以选择赛元的92F8462,PIN对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芯片没有硬件仿真功能,必须要打断点,并且能运行到断点的地方,否则会出错。如果需要硬件仿真,可以选 ...

了解了,谢谢!

网友B:
那如果脱机运行看状态是不是只能用小灯来指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脱机运行看状态是不是只能用小灯来指示了

是的,有OK灯、NG灯、Busy灯指示

网友C:
如果需要指示程序运行中的其他一些状态 只能自己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