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驱动24位RGB屏幕白色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07-03):
屏幕是LG4573 。 采用F429的24bit RGB驱动。 如图,显示三原色红绿蓝,看起来算正常,没有雪花点抖动之类的。但是显示白色,几乎就是雪花点雪花条那种咯。已排除接触不良问题。另外握住信号线(vsync, hsync ,pclk ,de),白色字体稍微变清楚点。这会是什么干扰之类的吗?还是程序的问题,求指导!硬件平台野火挑战者F429开发板,程序也是野火的例程改的。

网友A:
值得注意:                            另外握住信号线(vsync, hsync ,pclk ,de),白色字体稍微变清楚点。这会是什么干扰之类的吗?

那就说明跟信号传输或干扰或者电源稳定性有关.

网友B:
降低刷新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刷新率试试看。

降低刷新频率之后,显示更清楚了,但还是会抖动。而且用的时候频率不能这么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注意:                            另外握住信号线(vsync, hsync ,pclk ,de),白色字体稍微变清楚点。 ...

降低刷新频率之后,显示更清楚了,但还是会抖动。而且用的时候频率不能这么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飞线的,会不会做到PCB上会好些呢

网友A:
嗯, 我想 PCB 上会好些的, 至于到底如何, 还得看布线怎么避免干扰的问题, 另外信号的幅度和稳定性也是值得设计中注意的

网友C:
驱动对吗?检查下驱动

网友D:
地线处理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对吗?检查下驱动

能正常显示颜色了,驱动应该没理由不对

楼主:
地线怎样算处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