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编写TFT控制遇到问题卡住工程不能完工,有尝求助,谢谢

楼主(2018-07-04):
接到一个小工程,一台小医疗测试主机,原配显示屏是用EPM240T100C5N编写的,640X480的TFT,现改为320X240,找到显示屏原厂要到了8080通迅协议;现在编好后图片是1.奇偶错位,和2文字缓存残留,还有一个是就底部的画面显示到顶部,一直解决不了搞 1个星期了,来这里求助,大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有尝求助,13316850907,WEI信,

可以1图片正常但文字残留,也可以文字正常,但图相.奇偶错位,先谢谢大神。有遇过知道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A:
没见图片哦

楼主:
希望遇到大神,忘上图了
手机切小视频图不是很大,应该能看明白

1图是开机画面进常,但进入系统菜单后,正常是没有图片,只有菜单显示的,现在图片不去掉,还留在背面
2图是开机画面奇偶左右错位,如果叠在一起是一个正常画面,这种模式进去就是没有图片和文字残留的,

现在只能编到图1 或 图2效果,就是不能把正常的合一起就完工了,就差一点,哪们长辈能指点一下,有尝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B:
我肯定可以解决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