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直接用GPIO驱动LED吗?

楼主(2018-07-04):
STM32单片机,3V供电。想驱动两个LED。但是接法不正规:LED的两个脚分别接在两个GIOP  A 上,也没加限流电阻。
打算是一个脚输出高电平、一个脚输出低电平来点亮。
当然这是不正规的接法。只想问问:这样做行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可以用内部上下拉电阻做限流。GPIO设置成输入模式。 室内使用够亮。还刺眼

网友B:
GPIO脚可当普通I/O口用.限流电阻必需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脚可当普通I/O口用.限流电阻必需串.

但是现在已经焊了,拆下来很麻烦。如果这样呢:一个脚设为输入(STM32里自带上拉、下拉),另一个脚输出。STM32自带的下拉电阻大约10K(没查手册),会不会太暗了根本看不到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已经焊了,拆下来很麻烦。如果这样呢:一个脚设为输入(STM32里自带上拉、下拉),另一个脚输出。 ...

那也要串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已经焊了,拆下来很麻烦。如果这样呢:一个脚设为输入(STM32里自带上拉、下拉),另一个脚输出。 ...

把pcb线条割开,补个小封装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脚可当普通I/O口用.限流电阻必需串.

或者:我让输出的引脚快速通断,降低等效电流。行吗?

网友D:
这个先看是什么LED?常规的1.7V压降LED指示灯?SMD3014封装?这类LED用3V去驱动,明显有问题的,不加限流电阻,LED的电流会超过额定的20mA!如果用PWM方式,可以试试,频率一般选1KHz,不过即使这样,也会影响LED寿命吧

网友E:
没有限流电阻,非常危险,稍不注意,STM32就烧掉了

网友F:
楼主你好,这样是可以的,市面上有这样的产品,而且量很大,但是注意用PWM去点亮,占空比不要太大,下次设计时加上电阻。

网友G:
还是建议加上,即使pwm,加个电阻也是好的。你空出的那个引脚,正好是pwm引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是建议加上,即使pwm,加个电阻也是好的。你空出的那个引脚,正好是pwm引脚吗? ...

PWM可以是软PWM,电阻确实不该省

网友:
还是想办法串个电阻吧

网友H:
这样做行吗? 接电阻

网友I:
通常做法是用IO口低电平点亮,尽量不要用高电平点,另外,限流电阻是必须的,阻值大小要根据LED来定,比如红色和绿色用的电阻阻值就不一样。最后,不要嫌麻烦,该割线还是要割的,不想割的话就别焊LED上去,不然啥时候芯片烧了都不知道哪里引起的,LED是限压不限流,在它没挂之前,它会和你的MCU抢电,导致系统供电不足,运行不稳定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J:
设计错误,肯定要改正,估计是软件工程师设计的硬件。

网友K:
用OD完全可驱动高亮LED,普通管有点难,亮度恐怕不够。十MA以下应是可以的

网友L:
这样肯定不行,还是串个电阻经过三级管,用IO口控制三极管较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已经焊了,拆下来很麻烦。如果这样呢:一个脚设为输入(STM32里自带上拉、下拉),另一个脚输出。 ...

老哥注册时间2001年

网友M:
老哥注册时间是2001年,2001年我刚上三年级。

网友N:
老哥注册时间是2001年,2001年我刚会玩泥巴。

网友O:
驱动两个指示用LED毫无问题,STM32 IO 引脚可以驱动最大25MA负载,一般LED用个2~3MA就够了。

网友P:
前面几个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必须加电阻!即使PWM模式,也必须加电阻!硬件的错误,是根源性的,不要试图用软件来弥补。

网友Q:
老哥注册时间是2001年,2001年我也刚上三年级。

网友R:
别怕麻烦,必须串限流电阻,而且用两个IO推拉的方法驱动LED实在没有必要。

网友:
要接电阻

网友S:
一个PWM输出  一个上拉

网友T:
建议找找内部带电阻的LED,如果有量,直接联系生产厂家,定制不困难!

网友U:
这原理设计得历害了,老哥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