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种晶体管的问题

楼主(2018-07-04):
【不懂就问】
图中的三种晶体管都接触了不少,
只是在应用电路中发现了一些一直不明白的地方

学习的时候就反复听说,MOS管是压控器件,MOSFET是用栅极电压控制沟道的开关程度,实现沟道(漏极)电流控制;IGBT管是电流控器件;而BJT是实现电流放大。

这样来回的一会是电流,一会儿是电压,有点转不清楚。同样是可以用作开关管或者放大作用的管子,而且外围类似(在门极或者基极加上电阻来改变通断的快慢),为什么要分为压控型和流控型。根据U=RI,电压电流可以相互转换的,怎么现在要这样区分呢?

此外,在别的电路中,我也有这样的疑惑,比如电流采样电路中,在支路上放上一个小电阻,然后流过它的电流就变成采样的电压的,但是之路上不光有电流啊,也有电压,这里想不通。难道电流采样,也是放上一个电阻,通过I=U/R来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电子专业毕业的吧?感觉很多基础的东西还没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电子专业毕业的吧?感觉很多基础的东西还没弄懂

惭愧,是本专业出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深深地感受到了

网友B:
这个要看<半导体器件>

网友C:
to LZ:

你的问题其实是涉及到源内阻和负载阻抗间的关系。

如果信号源内阻远小于负载阻抗,那么通常认为信号源是个“电压源”,而负载上得到的是电压信号(即压控)。

类似,如果信号源内阻远大于负载阻抗,那么通常认为信号源是个“电流源”,而负载上得到的是电流信号(即流控)。

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特别是针对实际的电路。只有在电路理论中才会有理想的电压源和电流源,相对应的有“开路负载”和“短路负载”(对应于压控和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你的问题其实是涉及到源内阻和负载阻抗间的关系。

致HWM:
谢谢你的回答,虽然没有一次性看懂
但是给了我很大启发
你说 信号源内阻若远小于负载阻抗,那么通常认为该信号源是“电压源”,在负载上得到的电压信号,即压控
1:这里的信号源指的什么
2:这里的负载又指什么
可否列举一个小例子说明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致HWM:
谢谢你的回答,虽然没有一次性看懂
但是给了我很大启发

这样的源负载阻抗配置电路很多,譬如你前面说的电流采样电路,通常采样电阻相比于信号源内阻要小很多。还有,几乎所有的I/V转换电路的输入阻抗都远小于被转换的信号源内阻。

此外,电压信号的传输,通常要求信号源内阻远小于负载阻抗。

其实,这可以简单地从电阻分压和分流的角度来考虑。传输电压信号,自然考虑在负载上的分压接近于信号源的电压为好。类似的,传输电流信号,则考虑在负载上的分流接近于信号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源负载阻抗配置电路很多,譬如你前面说的电流采样电路,通常采样电阻相比于信号源内阻要小很多。还 ...

谢谢,理解有深一步了
1:我前面说的电流采样电路,比如一个UC3844和MOS管配合形成的开关电源的原边侧,如图,在MOS的S极下面接上一个2.2Ω的电阻,则该很小的采样电阻就是之前说的“负载”吗?那这里的信号源又指什么呢?是指变压器原边产生的电压吗?还是指MOS管?

2:还有这句话 ,  几乎所有的I/V转换电路的输入阻抗都远小于被转换的信号源内阻。
这里的输入阻抗又指什么呢?被转换的信号源?也可以结合这个图说

问题多了点,多有麻烦你

网友D(点评):
这是UC3844典型应用电路。考虑R1还要分成MOS管导通和关断两种情况。

网友C:
“1:我前面说的电流采样电路,比如一个UC3844和MOS管配合形成的开关电源的原边侧,如图,在MOS的S极下面接上一个2.2Ω的电阻,则该很小的采样电阻就是之前说的“负载”吗?那这里的信号源又指什么呢?是指变压器原边产生的电压吗?还是指MOS管?”

2.2Ω的电阻就是前面说的“负载”,而“源内阻”是从MOS管的源极向上看一直到电源所含的阻抗。

“2:还有这句话 ,  几乎所有的I/V转换电路的输入阻抗都远小于被转换的信号源内阻。
这里的输入阻抗又指什么呢?被转换的信号源?”

输入阻抗是指I/V电路输入端阻抗,信号源是作为I/V电路的输入信号源(电流源)。I/V电路的输入阻抗就是前面信号源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源负载阻抗配置电路很多,譬如你前面说的电流采样电路,通常采样电阻相比于信号源内阻要小很多。还 ...

此外,电压信号的传输,通常要求信号源内阻远小于负载阻抗。

这句话能不能这么理解
信号源要传输电压到负载去,那么此信号源就是电压源
那么目的就是尽量保证所有的电压全部传到负载上
但是电压信号源内部也有阻抗,同时与其串联的负载也有阻抗
根据串联分压定理,电阻越大,分得电压越大,所以要求信号源内阻远远小于负载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前面说的电流采样电路,比如一个UC3844和MOS管配合形成的开关电源的原边侧,如图,在MOS的S极下面接 ...

而“源内阻”是从MOS管的源极向上看一直到电源所含的阻抗。

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应我图中来说,源内阻就是,从2.2Ω的上端一直到图中左上角的+号之间的阻抗?如果是的,门极的R2也算吗?

网友E:
我看了两个帖子,这个帖子和噪声的,H大师现在作风仍旧是把初学者往沟里带,每一句话又都是对的,用网友的话说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样聊天的效果是:提问者进入似醒非醒,似醉非醉的美妙境地!说不懂吧,好像又懂一点;说懂吧,好像还迷糊。提问者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走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外,电压信号的传输,通常要求信号源内阻远小于负载阻抗。

这句话能不能这么理解

基本就是这么理解。注意,这里的目的是传输电压信号。

模拟电路的分析和设计,其功能或目的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源内阻”是从MOS管的源极向上看一直到电源所含的阻抗。

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对应我图中来说,源内阻就是,从2.2Ω的上端一直到图中左上角的+号之间的阻抗?”

是的。

“如果是的,门极的R2也算吗?”

不算。它并不在相关通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两个帖子,这个帖子和噪声的,H大师现在作风仍旧是把初学者往沟里带,每一句话又都是对的,用网友的 ...

网友D(点评):
谁在把你往沟里带,现在你明白了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哈哈,果然明察秋毫,火眼金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应我图中来说,源内阻就是,从2.2Ω的上端一直到图中左上角的+号之间的阻抗?”

是的。

好,针对这个信号源内阻,最后一个问题
从2.2Ω的上端一直到图中左上角的+号之间的阻抗  如何计算
我的理解是:MOS管的内阻(就是DS之间的阻抗)+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电阻和电容并联后的等效阻抗?
如果是的,那么Rds的取值是在datasheet里找吗,还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针对这个信号源内阻,最后一个问题
从2.2Ω的上端一直到图中左上角的+号之间的阻抗  如何计算
我的理 ...

不是那么容易计算的,其还含有变压器次边折算过来的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针对这个信号源内阻,最后一个问题
从2.2Ω的上端一直到图中左上角的+号之间的阻抗  如何计算
我的理 ...

这里,只要能定性理解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要能定性理解就足够了。

这么久的拉锯战了,就到这儿吧
剩下的我自己了解去
再次感谢你HWM

网友E:
不领情就算了,删帖撤人!

我门在群里探讨好几天,怎样把培训做大。
大伙争论来,争论去,有人说这样,有人说要那样,最终达成了一致:得会吹,会骗,否则做不好。
这就是中果的行情。你不骗他,观众还不领情;你骗他,观众还感谢你。

根赵本山小品一样,范伟腿呗忽悠瘸了,还骂好人高秀敏,做个轮椅走了,回头感谢卖车给他找本山。

你要是以为电影和小品都是假设的场景,不是真的,那就是不懂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了。

网友F:
模电书上的